楼主(2007-11-15):
我公司今天上午,dcs系统操作员站的数据全部没有了,险些停炉,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事情,哪位高手给谈论一下~~~~`

网友A:
即使飞机失事都要寻找黑盒子并作分析才能知晓,您仅凭一句数据全部没有了就让人讨论,不是在折磨人嘛,你反正不懂,就当聊天可以,但是那些跃跃欲试的大虾们,他们就难过了。
您至少应该提供事故前相关数据,操作记录,各个监测点数据,相信您可能无法提供,因此这个主题也只能大家消遣一下了。

网友B:
也许是由于操作员站到下位机的通讯中断引起,但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不需要对现场设备进行操作,也不至于引起停机的.

网友C:
DCS到底是怎么控制的哦?????
我原来遇见过这么一个问题,伐门无原无故的自动打开了,检查线没有接错,开关信号都是对应着开关控制线圈,但是有一段时间只要是关信号一过去,在几十秒钟的时间内就会自动发出开指令打开伐门,但是输出模块上的开的指示灯却不见亮,我怀疑是脉冲,可是接地是做好了的。我把关的信号撤掉,在那里等了一个钟头也不见自动开的现象,所以这个脉冲一定和逻辑有点点关系,但是程序员却没有做这样的逻辑啊,郁闷死了哦,后来怎么也找不出原因,也就不了了之了,说来奇怪,一段时间后又没有听见操作员说有自动开的事情发生了。
真不知道到DCS的核心原理是什么?跟PLC到底区别在什么地方?很少有这方面的书见哦

网友D(2008-05-15):
呵呵,操作站数据都没有了必须马上手动停炉。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也许是由于操作员站到下位机的通讯中断引起,但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不需要对现场设备进行操作,也不至于引起停机的.
这个要看具体逻辑的,并可通过历史站查询历史趋势,SOE分析才可确定。

网友E:
引用 网友C:
DCS到底是怎么控制的哦?????
我原来遇见过这么一个问题,伐门无原无故的自动打开了,检查线没有接错,开关信号都是对应着开关控制线圈,但是有一段时间只要是关信号一过去,在几十秒钟的时间内就会自动发出开指令打开伐门,但是输出模块上的开的指示灯却不见亮,我怀疑是脉冲,可是接地是做好了的。我把关的信号撤掉,在那里等了一个钟头也不见自动开的现象,所以这个脉冲一定和逻辑有点点关系,但是程序员却没有做这样的逻辑啊,郁闷死了哦,后来怎么也找不出原因,也就不了了之了,说来奇怪,一段时间后又没有听见操作员说有自动开的事情发生了。
真不知道到DCS的核心原理是什么?跟PLC到底区别在什么地方?很少有这方面的书见哦

现在成熟的DCS不太可能出现自己误发信号的低级错误,可以通过SOE查询是否是DCS发出去信号。
DCS和PLC区别还是比较大的,但是从控制方面来说是相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