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1-15):
请教NPN型接近开关换掉了,想换成PNP型接近开关,如何更换?

楼主:
接近开关是用于控制直流继电器

网友A:
外接三极管将 PNP 转换成 NPN 。方法:在接近开关输出端串一个22K电阻 ,电阻另一端接NPN型9014三极管基极 发射机 接电源负极集电极为输出便OK   通过加装三极管可以方便变换PNP  NPN  常通和常闭  这种方法很实用哦 如果不考虑导通速度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外接一个继电器把常开触电一端接电源负极另一端输出。

网友B:
我会选择后面的方法。毕竟自己焊一个头比较麻烦。

网友C:
把继电器线圈原来接正电源改成接负电源头即可(注意某些直流继电器线圈有正负极,不要接反了)

网友D:
中间继电器过渡一下也可以

网友E(2007-12-23):
什么都不用加,改一下继电器的接线就行了。
NPN是控制继电器线圈的负端、继电器的另外一端接电源的正,你把继电器线圈的一段接到电源的负、用PNP的接近开关控制继电器线圈的正就行了。

网友F(2008-11-09):
引用 网友E:
什么都不用加,改一下继电器的接线就行了。
NPN是控制继电器线圈的负端、继电器的另外一端接电源的正,你把继电器线圈的一段接到电源的负、用PNP的接近开关控制继电器线圈的正就行了。
这个说的最对了

网友G:
呵呵;搞清如何接线就行了;
NPN型的是+24V直接接到继电器的+极,0V接到NPN公共端,NPN输出接到继电器负极;

网友G:
这是NPN型的;

PNP则相反,0V接到继电器的负极;PNP输出接到继电器的+极;

网友H:
只要该接线就行了,将正负极对调就行了

网友I(2008-12-11):
太强了,也可能我确实新手。只见过两线的接近开关与三线的光电换着用,旁边还必须有光电,以便找到-24电源。
一手学机械一手学电气两手一齐抓两手都要硬

网友J:
就是高低电平的事情,很简单的,

网友K:
我用过ONRON的,楼主说的是接近开关坏了,我认为NPN和PNP就共负和共正的事,改一下正负就好了。

网友L:
NPN和PNP的开关,在一般线路上改正负接线就可以用了。但注意用在PLC的输入端,不是所有的PLC输入端PNP和NPN都通用的。如西门子的S7-200输入都可以用。三菱的FX只能用NPN的。在各个模块手册上都可以查到的。

网友M(2015-04-08):
学习了,谢谢各位前辈们

网友N:
加一个中间继电器转换,非常简单,或者直接改用2线接近开关算了。

网友O:
回复 网友A:
哇,真好你

网友P:
要是PLC输入端全是NPN 怎么办不用继电器过度好搞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