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1-15):
向各位师傅前辈求救,PNP型接近开关和NPN型接近开关可以互换吗,我们的一个自动化设备,NPN型接近开关损坏,手头上有PNP型接近开关,可以用吗?

网友A:
NPN 和PNP输出电平不一样不能代换 照我的方法去做一定能成功   联系QQ619217131

网友B:
直接换不行
在外部用个中间继电器转换下也可以的

网友C:
一个是高电平,一个是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