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1-15):
向各位师傅前辈求救,PNP型接近开关和NPN型接近开关可以互换吗,我们的一个自动化设备,NPN型接近开关损坏,手头上有PNP型接近开关,可以用吗?接近开关用于控制直流继电器.

网友A:
可以,改变一下接线咯

楼主:
怎么改呢,

楼主:
原来,PNP型,兰色接24V负端部,棕色接24V正端,但无输出.搞不明白,各位高手给指个方法

网友B:
npn输出低电平,即用NPN型接近开关时,负载的一端接电源的正极(如24V),黑色线(开关输出线)接负载的另一端,PNP型开关输出高电平,负载的一端接电源的负极,黑色线(开关输出线)接负载的另一端.

网友C:
你要把公共点调换
是国产的接近开关吗我们厂都是用的德国IFM

网友D:
用PNP带小继电器转换一下

楼主:
是德国的,按照四楼楼主的方法改了,但还是没有成功,郁闷!!有种走头无路的感觉。

网友E:
用 NPN PNP与你的PLC的输入板 接线方式有关,可以控制 继电器 来转换 。

网友F:
先搞清楚你的接近开关是三线的还是两线的,然后用继电器进行切换。

网友G:
PLC能支持吗??什么 PLC???

网友H:
怎么用继电器转换.谢谢

网友I: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