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地问题请教

楼主(2007-11-15):
请问:设备接地可以和电源接地共接吗?如果用大楼基脚桩做接地桩需要注意什么?还有接地工程的造价怎样预算?请处理过此类问题的朋友帮帮忙。非常感谢。

楼主:
能告诉下接地施工标准也可以。

网友A:
若是自用,可以这样简单的作:32的镀锌管,截成2米一支,搞它30支,挖沟半米深,把镀锌管打入地下,间距1.5---2米,呈直线排列,用4*30的镀锌扁钢连起来,回填土后接入配电室,要注意土质,沙石较多的不适用

楼主:
这样能用多久?我是帮朋友问的,主要帮他了解砍价依据、施工规范,因为可能牵涉到验收的问题。

网友B:
可以把地基的钢筋选两根焊接起来再和脚桩焊接,形成一个接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