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1-15):
不知大家有没有遇到plc程序突然间丢失,主要是什么原因造成,软件问题还硬件问题,这种情况大家怎么处理,怎样防止程序丢失.谢谢!

网友A:
哪种PLC呢,是不是动了电池

网友B:
电池掉电、强电磁干扰、进水或铁屑造成短路等都有引起;

网友C:
掉电是最常见原因,平时应该用笔记本电脑作好程序备份,丢失后上传一下就行了。但我原电脑系统损坏,重装系统和PL7程序后,和PLC连接不上了,应该怎样组态设置才能连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