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电压

楼主(2007-11-15):
大家好,plc通电状态下,不装程序保护电池,电池盒两端是否有电压?交流电还是直流电?是否高于电池电压?谢谢.

网友A:
电池一般都是非充电型的;
极少的PLC会用充电的;

网友B:
以西门子的为例,一般CPU模块的电压是DC24V的,但根据模块不同,电压的等级也就不同,通常的电压等级是DC5V,DC24V,AC110V,AC220V。在使用PLC前是要有一套独立的供电系统的,这样可以保证电源的供电电压和供电的持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