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DT的使用

楼主(2007-11-16):
刚刚接触西门子,对它数据结构还不是很了解,希望大虾们能够指教.
UDT是用户自己定义的数据.如果我有十个汽缸需要控制.
我需要定义一个UDT1其中包括两入两出.
然后我该怎样调用呢?
将其放入某个DB块中,然后被调用?
可是怎么将十个汽缸的实际输入输出附值给UDT呢?

呵呵,我也好象没有把问题说明白,因为具体过程,我不知道啊.只能自己胡猜,请各位大大帮忙啊,感激^

网友A:
请注意哦,UDT 用户自定义数据类型,而非数据哦,也就是说,当您定义了UDT后,您应该像使用INT,REAL一样的建立变量,然后指定数据类型。
针对您目前的问题,您应该建立一个DB,然后将它作为背景数据块进行调用,而无需去使用UDT,将您发动机的控制程序写在FB中,然后通过Call FB,DBx方式调用,数据会自动存入DB中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