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1-16):
我的伺服电机在带动拖链沿着导轨前进过程中到终点时,小车已停止但从电机本体发出巨大得嗡嗡声???
非常不解,希望能得到大家得帮助!!!

网友A:
我们这也有用伺服电机的.我们自己打开了,很难打,后面有编码器的!原因是后面的轴承坏了!换了一个好了!

网友B(2012-07-21):
你的刚性参数调的太高了

网友C:
电气和机械的配合可能出现这样的问题,可能会有多方的原因。但从以往的经验来看,很可能是伺服功率小,会发出这样的响音。

网友D:
把伺服转矩限制调大

网友E(2012-09-10):
参数没设好

网友F:
找出共振点,用陷波滤波器就可以

网友G:
楼上说的都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