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那坏了?

楼主(2007-11-16):
今天厂里喷煤气包上的一个1Mpk的压力变送器不显示了,去看原因有24V但就是不能接变送器。接上就变成3V多了。他是通过PLC识别4-20ma信号电流显示的。不知道是不是PLC的通道坏了。请高手指教?

网友A:
变送器的信号送进PLC吗?如果是的,电压变化就不是PLC的问题。

网友B:
有可能变送器内部短路了

楼主:
变送器不坏,在其它的24V上试过。

网友C:
串联电流表测量输出的4~20毫安信号是否正常?
若电流正常时,应该是PLC的输入模块问题!

楼主:
谢谢大家。我把24V直接短路电流只有3ma。我想可能是PLC在电路里面串联的问题。

网友D:
输出的是4~20毫安信号,把24V直接短路电流只有3ma,那时模拟通道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