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1-17):
各位高工:请指点KEYENCE  PLC程序读保护与写保护(MEMSW)是否可同时使用?如何编写程式。

网友A:
可在程式中加入MEMSW $8000来实现读出保密,而写保护在程式中加入MEMSW $6000来实现,而二者同时写入时,只能实现写保护。
在做读取保密前必须先保存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