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1-17):
1、请问三套AB PLC 都用Compact Logix L35CR,通过ControlNet可以通讯吧?
2、使用Logix5000编程时,做硬件组态是否就需要分别组态各自的本地I/O模块?
3、三套PLC之间通过ControlNet通讯时,需要什么软件来设置,需要编程吗?
4、三套PLC通过一个上位机操作,使用RSView Studio,是否需要建立LinxEnterprise 数据服务器,当做communication setup 时,是否需要在Primary手动Add Driver,还是当网建立起来后自动能扫到网络上的PLC呢?
多谢各位大侠了,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请教!

网友A(2008-01-09):
1.可以
2.用RSLINX 将I/O模块硬件信息组态,并将参数下传到RS5000
3.3个PLC之间,用CONTROLNET通讯 可以用DHCP设置 需要设置各个PLC的物理地址 然后搜索确定网内IP地址
4.需要
大家讨论下 个人意见

网友B(2008-03-27):
用RSNetWorx软件配置控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