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1-17):
居民用电的线路中,从刀开关出来以后是先过空开还是先过漏保?????
    两者之者的先后次序会引起什么结果????

   懂的人帮帮我啊,谢谢了!!!

网友A:
这个问题很有意义吗?将漏保方在空开的上口或者下口,作用差不多的。只是一个空开嘛。

楼主:
当然有关系了,装的顺序都不一样怎么会不一样???麻烦你回答问题的时候看清我的问题啊!!!我们都会少累点啊!!!!!!

网友B:
肯定装在前面了,,要不要漏保做什么,,在上火

网友C:
漏保一般装在前端,装上漏保后,如果线路没搞好那是很麻烦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