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的问题!

楼主(2007-11-17):
变压器的初级绕组我们在不考虑电阻的情况下,在电路的响应中那个时间常数不是没有意义了吗???我来问一下了啊,高手帮帮忙啊!!!

网友A:
什么意思?没有看明白,请展开解释一下。

楼主:
在电路中存在感性元件或容性元件时,当电路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时会有一个电路的跃变的过程,这个过程受感性和容性的影响,就是看他跃变得快或者慢,这个又分为零输入响应、零状态响应,还有一个全响应。这里所说的的是电路从一个状态到别一个状态的时候,当电路通入交流电的时候就相当于电路中是不断的跃变状态。变压器的一次绕组在通入交流电以后就会不断的跃变,在里面有一个时间常数,这个时间常数和电阻有关,对于线圈来说是电感除以电阻,但我们在这样的电路里的时候是不考虑电阻的,这样时间常数就没有意思了,我就不知道电路是怎么响应的了!!!!!我就来问部了!!

楼主:
问一下,变压器的初级线圈的电流怎么算啊,我看到一个题里面的算法是直接用电压除以电阻啊,不过,我原来学过对于线圈来说还有一个电感啊,要求出复阻抗啊,为什么这样算啊!!!高手来教教我啊!!!!!急等啊!!!!

网友A:
楼主是制作变压器的?

楼主:
我不是做变压器的,我是一个学生,我们现在老师在教我们做变压器,不过老师给我们的那些参数是固定的,不过我想改一些其中的参数,不过我不知道怎么改啊,所以我就来上面看看了,还有我只会在星期六上网不能及时回你们的贴子不好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