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1-17):
我厂链条式给煤机
电机用变频器控制,使用的不是变频电机。
1、电机是7、5KW
2、电流是17A
3、转速是970
在使用过程中,当把转速加到400转左右时,可以运行,但我厂不能用这个转速。只能用300转左右的转速给煤。
当降低转速到300转左右时,电机出现状况:
运行中减速停转,之后又自动启动运行,都不是人为操作的。
反复这样工作,有时时间长点,有时是转转停停,没有规律,也不出现报警和跳闸等情况。
请师付们说说,这和那些参数有关,该 怎么选择。

网友A:
属外围元件故障!重点查速度给定单元!

网友B:
这么介绍,很难判断是什么原因。300转/分的时候,负荷是多少?

网友C:
变频器是怎样控制的呢?感觉应该是信号给定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