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1-17):
我手头有一根用于远程通信的通讯线,一头标志MPI/DP另一头为RS232,原RS232是通过一个MODEN接电话线的,RS232口是插座(不是插头)。但是我将它连接在PC和PLC之间却不能通讯,不知RS232接头的输出要如何才能和PC连接?望高手指教---

网友A:
您需要TS适配器,这个适配器的价格是很贵的哦,4位数才能买到哦。您手上的那根线是用于连接PLC与MOden之间的连接线,您的那一头还需要另外一个Moden+TS适配器+TS适配器到PC之间的电缆,这样才能用于远程通讯,如果您不是用于远程通讯,那么您那头还需要TS适配器+适配器到PC的电缆。

楼主:
谢谢了!不过搞不懂为什么要这样!

楼主:
我手上的这个就是TS适配器。但是现在没有软件,所以不能进行通信。不知哪位有软件可以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