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1-17):
请问松下PLC与三菱伺服如何连接,中间要不要用2K的电阻,为什么我的伺服(MR_J2S_10A)手动点动可以运行,就是用PLC的脉冲驱动时却没有反应,麻烦帮忙.谢谢在先~~~~~~~~~~~~~~~

网友A:
我没有加电阻,我用PLSR就转了,会不会使你的线焊的不对
你都焊了那几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