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码转梯形图

楼主(2007-11-17):
大家好!
     我是一个PLC的新手,我这里有一点小代码想请高手画出梯形图,最好能加一点注解,因为本来才刚刚入门对这个一窍不通。代码转图主要是要看图对照代码为什么要这样写。表达成图形是什么样的。他所表达的是什么意思。谢谢大家了!
以下是代码:
0 LD S 1
1 SET M 100
2 LD M 100
3 ANI S 28
4 OUT T 7
K 300
7 LD T 7
8 ORI X 012
9 ZRST
Y 000
Y 017
14 ZRST
S 20
S 30
19 OUT M 200
20 SET S 1
22 AND S 28
23 RST M 100
24 LDI X 012
25 OUT M 8034
27 LD M 8002
28 ZRST
Y 000
Y 012
33 ZRST
S 20
S 30
38 SET S 1

网友A:
对于三菱的PLC来说,指令表和梯形图可以直接转换,麻烦您将指令表输入软件内,然后切换到梯形图显示模式下看。

楼主:
不好意思,这位兄弟。我才刚刚学,软件我还不大会用呢!怎么输入指令表阿!

网友A:
如果是GX软体,请在编辑画面的工具条中切换为LD方式,然后直接输入既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