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1-18):
我厂400V母线上两个西门子3WL空气式抽屉开关速断保护跳闸同时动作跳闸,这两个开关都是两段MCC母线的电源开关,事发后经多方查找原因未果,失压的两段MCC母线重新合闸送电正常,请教高手们,象这样同一母线上两台开关同时速断保护误动,可能的情况是什么呢?

网友A:
有的电机就地的N线重复接地,使得在低电压电网的PE、N线成为了PEN线,当PEN线过长且阻抗过大时, PEN线将有零序电流通过过长的低电压电网或由于环境恶化、导线老化、受潮等因素,导线的漏电电流也通过零线形成闭合回路,导致与PEN线形成闭合回路,致使PEN线也带有一定的电位,当零序电流达到一定程度时,∑I≠0就有可能导致开关的G保护误跳。

楼主:
谢谢楼上朋友解答,但那两台开关是速断保护动作,不是接地保护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