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1-18):
ABB变频器运行时能修改1105和2008组参数吗?另变频器在不带电动机的情况下能上电先修改好参数再接电动机吗

网友A:
你可以在不带电机的情况下通电先修改好参数再接电机。

网友B(2008-01-11):
ACS350的,2008最高频率可以改样,2007最低频率不能改,要改就停下到LOC才能改,1105是什么不记得了'
可以先设好后再接电机

网友C:
引用 楼主:
ABB变频器运行时能修改1105和2008组参数吗?另变频器在不带电动机的情况下能上电先修改好参数再接电动机吗
1105,2008只是两个参数,11和20是两个参数组,给定选择和限幅,是否可改动,具体实验一下就知道了,为什么一定要运行是修改呢?没有什么好处.不接电机上电设定参数没有任何问题,不过自辨识做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