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1-18):
比如用FX3U的plc如何来设置如三菱mr-J3s伺服的电子齿轮比,是通过配置软件还是直接PLC命令通过特殊寄存器呢?

网友A:
在驱动器的参数设置中设;

网友B:
是的,一般不用,如果你要求速度快,上位机的脉冲频率发不了那么高才改,在伺服驱动器里面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