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问题了,呵呵

楼主(2007-11-18):
请问,你们MA ,MC系列的10点和14点,为什么不可以再扩展啊
MN系列,为什么只有44点呢,如果我想要60点怎么办,如果再扩展的话,那速度能达到MN的速度吗?
你们的机器,可以支持多少点的中断输入?
问题可能有些简单,呵呵

网友A:
1.首先,厂家为了照顾一些控制点数要求比较少的用户,所以就推出了最少点数为10点的PLC,要是需要进行扩展的话需要20点以上。
2.您说的MN系列PLC,它是永宏PLC最高端最高功能的定位主机,最高速度能达到920K,比起MC系列要快得多,这是永宏PLC的一点优势之一。
3.假如您要扩展到60点的话,可能在此基础上扩展16点或者24点或60点的I/O模块。速度完全可以达到要求。
4.PLC最多可以支持,32个外部中断,8个定时中断,和8个高速计数器中断。

不知道楼上和楼下是否有异议。谢谢。
永宏技术服务

网友B:
楼上回答的很好!谢谢支持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你们MA ,MC系列的10点和14点,为什么不可以再扩展啊
MN系列,为什么只有44点呢,如果我想要60点怎么办,如果再扩展的话,那速度能达到MN的速度吗?
你们的机器,可以支持多少点的中断输入?
问题可能有些简单,呵呵
MA/MC的14点主机本身定位为小型系统使用,所以省去扩展功能。但可以做扩展板的扩展,如通讯,模拟量。
MN之所以最多达到44点I/O,是因为高速I/O点采用差动信号,每个差动信号将占有2个端子微,而不象其他的单端共点接法;44点有有16点(8点DI和8点DO)为差动信号;共占据了32点位置了,一个60点的主机80点的端子位,所以将无法做到60点主机。
若想增加I/O只能再增加扩展模块。扩展单元只能做开关量的I/O扩展。

永宏大陆总代理:MR.sun。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哦,呵呵
有问题时,还希望各位师傅能帮我解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