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1-19):
s7-315 SF指示灯亮BF闪烁.两极的终端电阻都打到ON了中间的OFF。但153从站还是组不上,从站的输入输出模块显示不正确但我确实是按硬件连接组态的。不知道为什么?求大侠指导!先谢谢了。

网友A:
接线有没有虚接或接反的?硬件组态与实际的硬件是否相同,定货号是否相同?153从站地址开关是否正确?
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