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PLC判断倚偶数方法

楼主(2007-11-19):
各位高手,三菱PLC用什么方法最方便的能够判断出倚偶数来?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判斷第0位是否是1就能知道是否是奇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判斷第0位是否是1就能知道是否是奇數了
没明白你的意思,能详细说明一下吗?三菱没有求余这个指令!

网友B:
与1做与操作,传递到一个位存贮区再取最低位的状态,除二取余,方法有无数种,剩下的就是自己动脑子了。

网友C:
例如:
ld x1
dmov k99999 k4y0 奇数 y0=1
ld x2
dmov k100000 k4y0 偶数 y0=0
.............
江苏盐城 交流为乐 1+1>>2 欢迎联系
QQ: 九一零四九二九六九
邮箱: ycnxtmh@163.com

网友D:
不是很明白

网友E(2007-12-28):
把数字转化为二进制后,最低位为1肯定是奇数,否则是偶数

网友F:
用与逻辑的方式来进行就行了

网友G:
ld x1
  dmov  k9   k2m0    奇数  m0=1
  ld  x2
  dmov  k10  k2m0    偶数 m0=0
位串 将数字9转成2进制(0000 1001) 放入m0到m7中 m7=0,m6=0,m5=0,m4=0,m3=1,m2=0,m1=0,m0=1.低位为1是奇数(m0)是低位
将数字10转成2进制(0000 1010) 放入m0到m7中
m7=0,m6=0,m5=0,m4=0,m3=1,m2=0,m1=1,m0=0.低位为0是奇数(m0)是低位

楼主:
谢谢各位!已经解决了!

网友H:
可用检验码CCD来驱别

如XO
CCD D100 D0 K10

网友I:
三菱的求餘數跟除法是一起的,當你使用除法運算,例如 DIV D0 k2 D10 時
D10為商,D11便是餘數。

网友J:
都 是 高 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