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赐教!

楼主(2007-11-19):
我有一个三菱FX2-48MR可编程控器,是漏型连接,不能使用,需要改为源型连接,就是由负极输入改为正极输入。希望高手赐教,表示感谢.。

网友A:
换另外品牌的,或者拆开改电路。

网友B:
如果你动手能力强的话,自己用万能板焊一个逻辑转换的电路就可以了,或者条件允许的话,换块源型输入的PLC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