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心求教

楼主(2007-11-19):
我有一台三菱FX2-48MR可编程控器,是漏型连接,不能使用,需要改为源型连接,就是把负极输入,改为正极输入。听说改变线路板的几个电阻连接就可以了,可惜本人才疏学浅不知道怎么改。希望高手赐教,表示感谢。

网友A:
实在不行来找我吧,我给你改一下,呵呵

网友B:
呵呵;线路板还是不要改了;
从外部线路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