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1-19):
各位:
有谁做过PC与EVIEW(深圳)的通讯,如何用法。
知道的话,请联系。

网友A:
你想怎么通讯?

网友B:
不知道你想和哪种PLC 通讯呀

网友C:
是不是下载通讯呀

网友D:
用pc下载程序到EVIEW怎么做。

楼主(2008-02-15):
当然是用PC访问屏上的数据啦,也有可能是通过屏访问PLC。

网友E:
LZ没有说清楚 啊

网友F:
有对应的下载电缆及软件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