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1-19):
本人第一次安装三相电表(三相四线有功电能表,DE862-2型,3*220/380V,3*3(6),50HZ,450R/KWH),

      经过三个电流互感器(LZMZJ1-0.5,200/5)引入,在安装的时候,没意识到,结果电源线从二次侧穿到一次侧(互感期上标明P1),

     电能表的说明书指出的接线方法(共11个端子,1和3,4和6,7和9分别接三个互感器的S 1,S2且S2端全部接地;2/5/8分别接各电源引入线,第10和11短接,用来接N线)

    安装的时候,由于电源线不够长,用两根70MM*2的导线和原电源线一起压接,N线没动,也就是说,每组是两根70MM*2的线穿过互感器(且方向弄错了,被我从下往上穿了),原本打算第一组接“黄色”,第2组接“绿色”,第三组接“红色”,又因为线不够长,结果把“黄和红的对调”
     接好后上电,发现电表反转了,请教别人后,说是电源线穿反了,于是停电,把三组的S1和S2对调,并把S1接地,送电,正转,
    但是根据观察,电表走的很慢,甚至不走,于是我电表走的时候,测量三相电流分别为红/30A,绿/36A,黄/24A;电表不走的时候,红/6A,绿/16A,黄/8.7A

   有以下几个疑问请教前辈们
1,先前电表反转,是不是因为和我的电源线穿反了有关?
2,并接了两根70MM*2的导线同时穿过互感器,和一根穿过有关吗?
3,为什么电表走的很慢?(变比是200/5),是不是因为变比太大了,而负载电流太小(参看以上数值),装了两天,才走了2.5度,乘以变比40,也就是100度,太少了!

恳请大家踊跃发言赐教,先谢谢了!

楼主:
请大家赐教啊

网友A:
楼主不要去找原因。还是先把接线按电工规程正确安装好。若还是慢,那就是电表问题。我最近安排了同型号的电表14台。其中有2台电表就是坏的。还有一台也是慢。我想你查清不是接线问题。那就是电表问题了。

楼主:
变比有没问题啊,会不会太大啊?

网友B(2013-02-28):
引用 楼主:
请大家赐教啊
安装的时候,由于电源线不够长,用两根70MM*2的导线和原电源线一起压接,N线没动,也就是说,每组是两根70MM*2的线穿过互感器(且方向弄错了,被我从下往上穿了),原本打算第一组接“黄色”,第2组接“绿色”,第三组接“红色”,又因为线不够长,结果把“黄和红的对调”

这里说的对调具体怎么对调 1组(1 2 3)  2组(4 5 6)  3组(7 8 9)这三组中随你怎么用,但2线所接的电源线只能穿1 3所在的互感器 5 和8也是

网友C:
现在的电能表还能反转吗?

网友D:
估计线接错了。

网友E:
穿反会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