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1-20):
现有约克螺杆机组四台,冷冻水泵5台(每台30KW),冻却水泵5台(每台22KW),从节能方面考虑,想将其中2台冷冻水泵改成变频控制,天气最热的时候也仅仅需要启动1台冷冻水泵.改造的话如何选择变频器,是否需要增加PLC,控制电机变频的方式是怎么样的?请高手指点.

网友A:
通常我们只考虑在集分水器之间加比例积分阀。。根据压力和流量来调节。保证回水量满足主机参数要求。。同时保证个分支管供水压力稳定。。这样在末端用户变化的情况下。。负荷变化。引起供回水压力变化。。调节比例积分阀。。当阀门全开时压差如果还继续增大的话。就可以停主机。。停水泵了。。

网友A:
好象定流量系统的一次循环水泵很少用变频的。。。多用在二次供水泵上。。

网友B:
天气最热时才用1台泵?那多余了4台泵,可以考虑拆掉3台泵,有台备用就够了!

楼主:
我是广州的.考虑改成变频控制主要是想节能.

网友A:
中央空调系统的节能要从系统整体考虑。不能一味使用变频控制水泵。。如果系统整体从开机到停机水泵几乎工作在工频范围。。并且水泵功率不高。。变频节能的空间就很小了,可以计算。这样的投资。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回本。。

网友C:
我做过空调节能的,你那要加PLC

网友D(2008-03-27):
请和我联系 广州电话: 15817088907
我们是专门做这方面节能的,你可以不花一分钱实现你的想法。
广州电话: 15817088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