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1-20):
各位师傅,我这有太单相15w的电机用来磨刀,经常烧坏,怎样加保护电路?加上热保护可以吗?用多大的怎样计算?我不太懂这方面的知识还请各位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查看电机铭牌上的额定电流,串个适当的保险丝即可,功率太小热保就不必了!
P=UI×cosφ U是相电压,I是相电流   cosφ为0.8左右

我的空间http://chenchuai.zj.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