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了互感器后电表读数问题

楼主(2007-11-20):
互感器如图所示,这种情况下,实际用电量应为电表的读数第乘以多少倍?

网友A:
电流比是100/5,那就是20倍。

楼主:
可收电费的说要40倍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对头!
我认为是40倍。因为你过电流互感器只有一根。这个电流互感器穿过电线应为2匝。才是100:5=20倍。一匝就是200:5=40倍。所以实际用电量=电表行数*40所以上是我个人见解。

网友D:
一次电流100A
一次圈绕扎数2
同意楼上的

楼主:
今天终于找到了厂家的电话,他们是这样解释的:
1.这个互感器是100/5的,也就是一次电流超过100就会爆,所以40倍的说法是错误的
2.电流比和下面匝数的表格没有直接联系,表格只是提醒用户针对某个CT所对应的安装方式
3.按图所示,明显是安装方式错误(少了一圈),导致计量不准,至于这误差有多少,没有统计过,但如果是40倍,也就是200A的话肯定爆

网友D:
是这么回事啊?!

网友E(2008-12-22):
互感器型号是:LMZ1-0.5
电流比:300/5
一次电流: 200 100
一次匝数: 1 2
绕一匝是多少倍有谁知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对头!
我认为是40倍。因为你过电流互感器只有一根。这个电流互感器穿过电线应为2匝。才是100:5=20倍。一匝就是200:5=40倍。所以实际用电量=电表行数*40所以上是我个人见解。
40倍是正确滴,这个互感器一不小心就会看错!这也提醒啦我们做事情要认真

网友G:
真是的 原来我也认为应该为20

网友H(2014-06-17):
40倍是正确的。

网友I:
穿心1匝的话是200/5A,也就是要乘以40倍的

网友I:
上面标明得很清楚啦,只是楼主没注意看的咯

网友J:
这个40倍应该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