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300技术求教

楼主(2007-11-20):
STEP 7中的  diagnostic address   这是什么地址有什么用。如果人为改变对外部特殊从站有什么影响如。如一台伺服驱动器。

网友A:
不用怕,只要懂得继电控制原理和梯形语言.日常维护就不成问题了.

网友B:
这个默认地址一般每个Plc都一样, 而对系统来说,组态时每个从站和主站都要设置不同的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