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K 兄

楼主(2007-11-21):
kdrjl 你好,在siemens 论坛上经常见到K兄。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以下,是关于ABB DCS500的。
前几天看了dcs500的软件说明和操作指导,总感觉有点迷糊,感觉不如6RA70的功能图看起来顺眼。光启动一张弱磁部分就分了两种>1/1.5和<1/1.5而且还要手动调节。
引用如下:
模块装有 SDCS-CON-1 控制1201 = 7 盘面显示: FEXC2/3 MAN. TUNIN
传动模式: 手动调节磁场电流控制器。
1204 = 4095
1205 = 1000
磁场电流给定阶跃值 25 % 和100 % , 对应 POT1 和 POT2
11209 = 3
在激活的POT1 和 POT2 之间切换。
12516 = 0

1308 = 与磁场回路匹配的比例增益 P。
1309 = 与磁场回路匹配的积分增益 I。
通过D/A输出将磁场电流送到示波器显示, 如果方便的话, 使用 CMT工具通过 TRENDING 菜单和参数 11302显示波形。

模块装有SDCS-CON-1 或 SDCS-CON-2 控制板时

1001 = 1 盘面显示: EMF, NO FIELD REV
弱磁功能激活。
1002 = 12522
连接一个可设定的参数作为磁通给定。
1004 = 12502
激活以连接的参数。
1009 = 0
1010 = 0
e.m.f. 控制器关断。
1012 = 电机铭牌上的弱磁速度
1013 = 40,0
1014 = 70,0
1015 = 90,0
磁场线性特征
12522 = 4095
磁场给定值 100 % 对应 4095。
12516 = 2000
设置内部给定值为 10 %。

这是什么优化啊,还要手动调节?

再说siemens 70的P051=X就可以做相应的优化,DCs500这么麻烦 可不敢轻易的做了。

还有DCS500到底有什么软件设置和观察变流器啊,ddctool ?GAD?DRIVEWINDOW?

我是想既可以调试又可以设定,就是向实现BICO功能一样。优化完毕再把参数传回电脑。

网友A:
哦?ABB的直流控制器我没用过,所以帮不了你,但是,手动优化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品牌有一个品牌的特点,熟悉一下也是好事。其实传动控制的原理一样,万变不离其宗。

关于pc的通讯系统,ABB也有一个和西门子差不多的一个控制软件,叫什么我忘了,但是付费的,不像西门子的DRIVEMONITORS是免费的。好像还要卡花钱买,软件的授权倒是可以通过分销商获取廉价的(破译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