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7-11-21):
各位老师:我现在使用的几部日本欧姆龙的变频器,型号为3G3JV-  AB004 ,220V变380V的,用来调整锅炉的进煤速度,调的最高频率为20Hz,有2台变频器在小于9或10Hz时变频器就自我保护似的不显示频率了,关掉电源后在启动就好了,一会又不显示了,
这是什么原因呢 ?请各位老师指点

网友A:
考你的变频器能升压我没遇见过!
我接触过单相220V---3相220V的变频器原来星型380V的电动机要换成三角接法

网友B:
同意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