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1-21):
故障现象1:西门子profibus dp网,最后一个站停电,其它站通讯都报故障。
故障原因发现:在逐一检查DP接头时,发现将其中一个站的DP接头从接口模块上取下,此时其它站通讯恢复。更换这个站的接口模块,故障现象消失。
故障现象2:西门子profibus dp网,当伺服控制器(类似于变频器)启动,profibus dp网上的3台SEW变频器报通讯故障,其它站点正常。
故障原因:由伺服控制器驱动的电机电缆与DP网线电缆距离太近

网友A:
profibus-dp电缆的屏蔽层要一端接地!
低频干扰较大的场所可采用穿钢管或直接敷设铠装型profibus-dp电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