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急??????????????

楼主(2007-11-21):
我用的是5.0的软件,怎麽无法和CH200的PLC连接,总是显示无法通讯.和CPM1A的连接就没有问题.是软件有问题吗?

网友A:
你最好使用OMRON最新软件CX7.0版本,那个版本很稳定,做了很多补丁修改。

网友B:
通迅线或设置的问题
软件问题不大

网友C:
我估计你用与CPM1A联的20针电缆用在C200H上?
不能用的,需要一个C200H-LK201单元.

网友D:
不是软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