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1-21):
望哪位好心前辈指教:

   我现在用一台三菱GOT1000触摸屏控制两台FX2N-128MR的PLC,请问如何实现?如何做屏中软元件的地址?望好心前辈指点在下,我深表感谢

网友A:
先做两台PLC之间的通迅
再做人机跟随便一台的通迅
人机不能设置两个端口跟PLC通迅

楼主:
PLC通讯用485可以实现,我看完屏的手册,都没讲到一屏多机的软元件地址的设置方法和PLC参数设置方法

楼主:
我以前用杂牌屏做一屏多机,很简单,比如第一站PLC的软元件地址就是1#X10,第二站就是2#X10,三菱的是怎样我就不知,

网友B(2012-03-28):
我用的是profaceGP2600系列的触摸屏也遇到这种问题!!晕死了!一屏多机的软元件地址的设置方法和PLC参数设置方法斗殴不知道怎么搞的....

网友C:
回答得已很详细了!

网友D:
像三菱的GT12系列屏只是同时连接两个PLC,在软件中设置好后,每个元件指定地址时会让你选择是哪个通道
如下图,一个开关,会让你选择是那个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