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数据与数据库的联接

楼主(2007-11-21):
高手帮忙讲解下:无线数据与数据库的联接

楼主:
用串口实现 帮小弟分析下~

网友A:
能不能说具体点 是从串口读数据 然后写到数据库中吗?

楼主:
回楼上: 是的 从串口读数据 然后写到数据库里面

网友A(2007-12-21):
这个简单 先创建数据库,在数据库中建表, 在表中定义字段,比如'ch1','ch2' ,'ch3','ch4'......
各种数据库的操作方式大同小异.
用你的采集软件操作数据库,把数据存到库中
可以到我的博客去看看
http://blog.163.com/yu_gui_ca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