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是什么型号的功率因数控制器(如图),请高人指点一下!

楼主(2007-11-22):
请教:这是什么型号的功率因数控制器(如图),请高人指点一下!
不知名的功率因数控制器,没有说明书,也没有标型号,一直没有投入使用,设置在自动位置接触器不吸合,手动可以吸合,但投入前显示.09以上,投入后显示明显变低,不知何故?那位老师指点一下?先谢了。

网友A:
仿ABB的RVC功率因数控制器!
问题出在电流端子K,L接反所致.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教:这是什么型号的功率因数控制器(如图),请高人指点一下!
不知名的功率因数控制器,没有说明书,也没有标型号,一直没有投入使用,设置在自动位置接触器不吸合,手动可以吸合,但投入前显示.09以上,投入后显示明显变低,不知何故?那位老师指点。。。。。老信说的对。

楼主:
谢谢老信!谢谢大手!一会儿我去试试。能指明型号太好了。
论坛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