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1-22):
现在有一台安川G5110kw变频器,带动风机,在加速时会出现过压现象,故障纪录中直流电压检测为707V,输出赫兹数为8.5Hz,电流为30多A,应该是正常的,用了一年多了,一直都好用,参数也没有修改过,就最近开始出现,IGBT模块大脚量起来是正常的,就是不知道是不是电压检测的问题,如果是,我应该怎么去查电压检测部分,具体有没有到什么型号的IC或电阻?会不会有其他的问题?请各位高手给指点指点!~
谢谢了 ~~~!!!

网友A:
内部某些电子元件该退休了
查下电容有没问题吧

网友B:
个人见解:
1、从变频器的参数入手,程序里面设定的参数是否正确
2、在变频器内部触发电路部分是否有元件坏
3、查变频器内部的检测元件
4、查马达的电压、电流是否符合要求

网友C(2008-05-21):
就是报过压故障?是这样的话,试试 将参数C1-01参数的时间延长点

网友D:
电压检测回路有6个分压电阻及一个运放组成,检查运放是否损坏,分压电阻阻值是否变小。

网友E(2008-08-03):
同意4楼观点,电压检测电路电容老化也会出现上述故障。 可交流15338793291

网友F(2008-09-16):
工作环境是不是很脏?有没有做过保养?变频器驱动板卡元件有老化迹象,尽快更换避免更大损失。

网友G(2008-11-27):
估计不会是加减速时间的问题,有可能是检测或驱动板有问题~!
QQ:1914493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