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1-22):
求助西门子V4.0STEP7 MicroWIN SP3英文转成汉语怎么转?那位高手指教一下  先谢过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求助西门子V4.0STEP7 MicroWIN SP3英文转成汉语怎么转?那位高手指教一下  先谢过了!

将以下文件解压后,然后用您的IE浏览器播放其中的SWF文件看看教程就可以了。

网友B:
不会吧,在英语的Option理有一个好像是G……什么的找到Chinese然后确定即可。具体我手上没这个软件,你自己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