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1-22):
现在需求:使用一个触摸屏带4个PLC,通过触屏显示控制4台PLC控制的设备.
通过资料显示CP1H可以实现,(见Cat.No.P055-CN5-04B第16-17页(选型资料)).
但专家称不可以,问800也称不行,并讲可用NT5Z用HOST方式最多带5台PLC.
疑问:1.资料错了
      2.上述要求能否实现(NT5Z不够档次)
不使用PC+组态

网友A:
我以前用一台深圳的易优屏带4台PLC,没问题,方法是用485把PLC联网,然后在屏中做画面时把地址写为“1#X7或者2#X7。。。。”

网友B:
好像加那个NS-AL001后就可以的了,用NS的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