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1-22):
我以前用的电机的功率为0.37KW,用的变频器功率为0.55KW,现在公司买回台新的变频器,功率为1.1KW,不知道能不能与0.37KW的电机配和使用?
请高手指点
变频器功率与电机的功率怎样选择?

网友A:
可以用,不过价格是不是不合算?
变频器额定电流大于电机长期运行的最大电流(不是瞬间过载电流)就好,

网友B:
不能!差好几极呢。
(1)变频器功率值与电动机功率值相当时最合适,以利变频器在高的效率值下运转。
(2)在变频器的功率分级与电动机功率分级不相同时,则变频器的功率要尽可能接近电动机的功率,但应略大于电动机的功率。
(3)当电动机属频繁起动、制动工作或处于重载起动且较频繁工作时,可选取大一级的变频器,以利用变频器长期、安全地运行。
(4)经测试,电动机实际功率确实有富余,可以考虑选用功率小于电动机功率的变频器,但要注意瞬时峰值电流是否会造成过电流保护动作。
(5)当变频器与电动机功率不相同时,则必须相应调整节能程序的设置,以利达到较高的节能效果。1.3变频器箱体结构的选用变频器的箱体结构要与环境条件相适应,即必须考虑温度、湿度、粉尘、酸碱度、腐蚀性气体等因素。

网友C:
完全可以。但是经济性!!!

网友D:
是的。可用。就是有些浪费。

楼主:
谢谢前辈的指点,我用的变频器是来控制锅炉的进煤速度,一般打在自动上,所以变频器的启动、停止比较频繁,以前用0.55KW的变频器现在也许由于时间久的问题(用了5年),出现在低频率时带不动电机的情况,所以想换大点的试试,价格方面不用担心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前辈的指点,我用的变频器是来控制锅炉的进煤速度,一般打在自动上,所以变频器的启动、停止比较频繁,以前用0.55KW的变频器现在也许由于时间久的问题(用了5年),出现在低频率时带不动电机的情况,所以想换大点的试试,价格方面不用担心
这样呀,那就要看看现在频起的时候起不来的时刻电机电流是多少?如果电流很大,超过电机的额定电流,那应该换大一档功率的电机(如果机械没有问题的话),否则,仅仅一味的加大变频器,是比较盲目的。

楼主:
电机没有问题,我这共有8台变频器,就有一台在9HZ以下起不来,我换别的变频器就好了,所以是变频器不好,我打请购要的时0.55KW的变频器,可采购买回来的是1.1KW,现在急着用,不知道1.1KW的变频器对0.37KW的电机有没有危害

网友D:
放心使用,没有危害。

网友E:
应该可以,变频器负载大于变频器额定功率的20%变频器就可以拖动,但太大不经济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