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1-22):
大家好,我有个变频调速度的问题求教下
当采用u/f=恒值变频控制时,电机定子电流随着频率和负载变化将怎么样变化?可以用数学公式描述不?
因为我要测电机的效率,可以的测定电机的输出功率,但是不能测电机的输入电流,电压,只能靠理论分析。

网友A:
太基础的问题了。想搞电机的测试,却搞不懂理论。真不知道你还会遇到什么困难呀。

电机的输出功率与电机的参数关系:

P = U*I*1.732*功率因数*效率(这是三相电机的)

楼主:
[这个我知道,我是说,变频了,电流怎么变化,因为电流没有测点,只能根据负载的化来判断,然后才能算出电机的输入功率。进而根据输出功率来算出效率,我想知道在变频状况,定子电流同负载有什么关系?它的关系式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基础的问题了。想搞电机的测试,却搞不懂理论。真不知道你还会遇到什么困难呀。

电机的输出功率与电机的参数关系:

P=U*I*1.732*功率因数*效率(这是三相电机的)
如果有一个计算变频状态下电机效率的通用公式也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我知道,我是说,变频了,电流怎么变化,因为电流没有测点,只能根据负载的化来判断,然后才能算出电机的输入功率。进而根据输出功率来算出效率,我想知道在变频状况,定子电流同负载有什么关系?它的关系式是什么?
如果你采用的是西门子的MM440,并采用SLVC控制,就可以对转矩电流有监测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