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1-22):
各位高手:
  小弟最近用一台s7-300 plc控制两组远程I/O站,但远程I/O站数字量可以输入PLC而模拟量不行,不知道是怎么搞的?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A:
量程卡是否选择正确?

楼主:
感谢shisan911的回复.量程卡应该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