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1-22):
各位大侠:
     我在设计永磁同步伺服电机时遇到上述问题,电机速度较快时(500rpm以上),电机磁场噪音很大(较尖锐的那种),开环和闭环情况相同,调节电流环和速度环参数不能有效改善噪音,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望各位指点!不胜感激!

楼主:
控制采用id=0的磁场定向控制!!三相矢量SVPWM调制算法采用TI网站上下载的2407汇编程序中算法。
  我刻意减小id ,减小磁场分量的作用,对噪音没有任何改善。
  实在没有办法,请大家帮忙!
  再次感谢!

楼主:
厄,没人理哦.........

网友A:
确定是磁场噪音吗?
会不会是电机本身的摩擦等转动产生的声音

网友B(2007-12-25):
请教楼主,您说的这个磁场噪音指的是什么意思?具体有什么表现?
还有您说减小id,减小磁场分量的作用,我理解此时应该是弱磁状态了吧?
我也在做永磁电机的矢量控制,碰到很多问题,想和楼主交流,可以加我qq:29189553

楼主(2008-06-07):
本着负责任的态度说明一下,磁场噪音的出现是因为控制板晶振焊错,20M的搞成了15M,导致与PWM调制周期不同,所以出现了噪音,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