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1-23):
有一个问题我想请教一下:当转刀电机转刀的时候,显示器突然跳电,但是总电源没跳,是什么问题,还有:显示器的电源是都少伏的?哪里提供电源!谢谢大虾们!!

网友A:
看看显示器是怎么供电的,顺着往前找

楼主:
我知道了,是直流24V的。

网友B(2008-01-12):
该刀位有短路点,把dc24v拉低,处理掉短路点既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