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1-23):
富士P7变频器出现如下故障:
频率调节相反,即当通过控制面板按钮提高频率时,频率反而降低;当通过控制面板降低频率的时候,频率反而升高
不解?
谢谢哪位高人指点

网友A:
是不有反动作这一说?

网友B:
之前用的是不是正常?这个问题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027-52235029 刘先生,可以电话联系

网友C:
以前也这样么?参数设置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