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1-23):
我使用的是两线制压力传感器两个4—20ma(泵的吸入和排出),通过PLC模拟量 传送到压力表上,但压力表盘上并无要求的数值,排除了模块损坏,传感器没有坏也不受变频器干扰,不知道什么原因,请高手指点!

网友A:
PLC有没有输出呀

网友B:
1、检查二线制压力传感器接线。(可能接线不正确)
2、把万用电打到直流档,串入二线制压力传感器,测量其输出。
3、PLC模拟量模块接线是否正确。
4、PLC模拟量模块是否正确设置或整定。
5、测量PLC模块是否有4-20ma电流输出。
通过以上方法,基本也能知道那方面出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楼主,我现在发现一个问题是输入模拟量模块的配置出现错误,待我再实验一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