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1-23):
我电脑想通过CP1613网卡和S7 400相连,同时又能上局域网,系统是2000的,驱动正常安装后总显示电脑集成的网卡,无法设置1613网卡,求助各位,不知怎么解决。
PLC爱好者

网友A:
你还要安装pc1613卡的驱动后才能象普通网卡用

楼主:
装了也没用的,默认的是普通网卡,不知怎么把1613网卡设为默认的,并好配IP地址。
PLC爱好者

网友B:
安装好驱动后,还需要在电脑的控制面板里面添加新硬件,找到对应CP1613的普通网卡硬件名称后添加即可。这样就会跟普通网卡一样在网络连接里面多一个“连接”。
成功后请回复。

网友C(2007-12-29):
to  chinalj :  S7-400 不是要用CP1512网卡吗,用CP1613也行?
to eboa:  "对应CP1613的普通网卡硬件名称"是什么意思啊?